讨论:编码器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

楼主(2007-02-24):
  从编码器得到的反馈信号送到那里?怎样对其进行处理实现运动控制?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建议你先看看本版的精华文章以及关于编码器的帖子。

网友:
  我现在在入门阶段,我想知道这个大致的过程,轮廓。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B:
送进PLC或变频器作位置和速度信号,用PLC 或变频器输出控制电机起停.速度.转向等.具体要看你的PLC和变频器的控制目的.

网友C:
如果是伺服电机,编码器也会接到伺服控制器上

网友:
谢谢了
那么是怎么对从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进行处理的,和实现运动控制的?

网友A:
你还完全没有入门,建议你找本书看看,香港科技大学的李哲湘教授的实用运动控制技术。

网友D:
编码器的信号接到什么接收器上使用,不同的接收器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网友:
是吗?能具体或者粗略谈一下吗?谢了!

网友D(2007-06-22):
请问你想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到什么接收器上使用

网友E:
正如波恩所说,问题太泛……建议先看基础资料。

网友F:
正如波恩所说,问题太泛……建议先看基础资料,如果没有基础知识,讲给你你也听不懂,太专业了

网友:
现在好像优点头绪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数控机床上的编码器一般有位置控制的司服电机编码器抑或是光栅尺,[手轮上的和面板上的也应该是把]
那么编码器反馈的信号有的是经过司服放大器处理一下然后送到上位机处理,有的是直接送到上位机处理,也有的是只经过放大器的运算处理。
反馈的信号经过PID或PI,P运算产生一个输出值,再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实现运动控制。

网友G(2008-07-18):
编码器可以直接接到仪表上;

接PLC接到高速记数模块上

接变频器接到PG卡上

接PC建议带光藕的

接司副;;;;;;qq448465429

网友G:
机床的电子手轮和手摇脉冲发生器;以及主轴编码器都不一样;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H:
机床设备中可以用到多种编码器产品:手轮 主轴用编码器,刀塔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H:
手摇脉冲发生器(手轮)
主轴专用编码器
 ;
 ; 我公司代理台湾HONTKO手轮,可保固一年时间,手轮可适配德国西门子,法国NUM,台湾宝元,新代,日本三菱,法那科,西班牙发格等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控雕刻机,数控铣床,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等.
产品应用于美国HAAS, BROTHER等厂商!
產品特點:

★金屬盤面,雙色刻度易辨識

★金屬齒輪轉動觸感佳,轉動壽命高

★ 25及100 P/R

★ DC5V 及 DC 8~26V

★ 電壓/電流/LINE DRIVER三種信號模式

应用领域:CNC加工车床/铣床/刀塔专用等。产品系列还有绝对值型编码器,CNC主轴专用型编码器等!有需要资料的朋友留下邮箱!

网友I(2008-09-02):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J:
现在好像优点头绪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数控机床上的编码器一般有位置控制的司服电机编码器抑或是光栅尺,[手轮上的和面板上的也应该是把]
那么编码器反馈的信号有的是经过司服放大器处理一下然后送到上位机处理,有的是直接送到上位机处理,也有的是只经过放大器的运算处理。
反馈的信号经过PID或PI,P运算产生一个输出值,再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实现运动控制。

----------

国内较常见的经济型数控车床:

主轴编码器(加工螺纹时用到)送给上位机比如数控系统;面板上的手轮(微调时对刀用)也是送给上位机如数控系统。

伺服电机内的编码器,反馈的信号直接送给伺服驱动器处理,然后反馈到上位机。

网友K:
FAGOR和HEIDENHAIN的好象比较多,我打过大的机床厂 他们是这样说的,不知道一般好替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