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码器能否测速又测位呢?

楼主(2007-02-24):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其中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用一 个编码器测一个机构的运行速度和位置,还只能用一个编码器.我不知道能否行地通,效果好不好.还有就是不知道用那一种比较合适.我正在选型,很急啊!
              请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应该可以,编码器一般有A、B、Z三路信号,且一般有25mA的驱动能力,可以同时驱动两个PLC输入点。

网友B:
Easypro有双输出型编码器,同时输出RS485信号作为位置反馈,A/B增量信号作速度反馈,本论坛有介绍,自己可以搜一下,也可打电话: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至于用信号一拖二的方案,速度快了有影响波形而易出错,且容易受干扰,或易损坏编码器接口,一般不推荐。

网友C:
下面引用由ding@在 2007-2-24 15:19: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可以,编码器一般有A、B、Z三路信号,且一般有25mA的驱动能力,可以同时驱动两个PLC输入点。
--------------------------------------------------------------------------------------------
我知道三菱的plc用高速计数器方式可以的。对于计数值进行比例处理就可以知道角度,速度吗计数值除以单位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知道位置,加上时钟,不就知道速度了吗???!!

网友E:
我公司有双输出的编码器,(即2种输出),同时输出绝对的位置信号(如RS485、SSI等),又输出增量的A/B信号(推挽型),用来测速度。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上我公司网站:www.gemple.cn

网友F:
我公司各种系列的编码器都有,可以登录我公司的网站Http://www.cn-cpm.com

网友G(2007-04-03):
磁编码器的可靠性和高性价比可以完全取代光电编码器,奥地利微电子公司磁编码器芯片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增量\绝对\PWM同时输出)
    021-65605875  seahuhime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