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线加热管加热控制方法

楼主(2007-02-24):
现在要用多根红外线加热管加热且用风机通风制作烘箱,求助有什么好方法对红外线加热管进行控制?

网友A:
如功率不大,带PID控制的温度调节仪一台,固态继电器一只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你得把功率,要求温度,电源容量报一下,多少支石英管。我好给你帮助

楼主:
分5个控温区,每个区15根石英管,每根管1KW。谢谢!

网友D:
买五块温控仪表,分别控制5个接触器,又省事,又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