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高温真空罐子液位测量

楼主(2007-02-24):
我在一大型化工厂工作,现遇到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说出来请大家分析一下,我们有十罐子,里面装的脂肪醇,温度在270左右,负压.工作时需要打循环,所以液体有波动,而且有挥发,密度大概0.78设计院给的值,因为是高温,负压,所以没办法自己测它的密度,我们现在用的是中控的双法兰的差压变送器,用了一段时间,现在测量很不准,可能是感测部分的高温硅油已经变性,现在已经在上下发兰都加了大约600mm的加长管,用来降温,可效果还是不够理想,可能和以前表就已经被破坏了有关系,对了,罐子高度大约1.6米左右,大家知道哪种表适合我们这样的工况吗?价钱贵的没管子主要是准确,谢谢!!!!

网友A:
负压是多少?

网友A:
负压是多大啊?可以和我联系,shufh@126.com

网友B:
跟负压大小关系不大吧 ,关键是介质特性

网友C:
搞清楚介质的各种特性是关键。

网友D:
高温,负压,高浓度, 这三点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高温硅油可以达到350度以上,关键是高温+负压....-97KPA基本接近绝压,你可以查高温硅油的温度压力特性曲线, 一般常压下270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随着压力的下降, 它的温度也是下降的, 我记得绝压时, 高温硅油的温度只能达到60度左右,可能还要低, 所以双法兰直接安装是绝对不可以的.是否可以考虑使用高温雷达?

网友A:
射频导纳吧,

网友E:
建议你使用雷达液位计,类似的工况,我现场服务的比较多,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邮件,我详细跟你说mjb@tt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