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02-24):
有1油压泵,3相200V,0.4KW.
工作正常,1个月前,报修说油压无,经查泵反转,(之前并没维修过,一直正常工作)
换了相序后正常工作.但前天又出现,看了一下,方向又反了,又改回原来的相序,又正常了.百思不得其解,大家分析看看.

网友A:
检查看看是否会缺相?

网友B:
就是缺相造成的,除输入部分外,电机内部断线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电机内部绕组接线接触不良,可打开检查,该部位有严重烧伤!

网友D:
我想你的电机要换了,反正命不长了.

网友E:
看不懂,为什么缺相,就会造成反转呢?

网友F:
1、电机主电源的上一级电源有没有可能被人为换相?
2、电机电容是否有问题?
3、电机内部绕组绝缘问题?

网友G:
如果排除电源人为换相,那请问所有的电机在工作中都会有这种现象吗。绝对不可能。我们在看油泵,不知是齿轮泵,还是叶片泵。或者是高压蜗轮泵它们都有进油。出油标示。为何这油泵能换相。不知这油泵是移动使用的吗。进出油管有认为变动吧。

楼主:
该泵为叶片泵,且固定在设备上,并且配管都是铜管,不能变动。如缺相应该听得出来,而运转时并无异音。该设备就油压泵方向反了,其他的电机转向都正常。

网友H:
不可能会无故反转,缺相也不可能转的,只会烧电机的.是人为的反转

楼主:
排除人为

网友I:
上级电源是否进行维修或其它操作,相序改动.

楼主:
没有,其他设备并无异常,而且这台设备的其他电机转向都正常。本人工龄9年,电源方面可以排除。

网友G:
可否把油泵换到别的机器,或电机换到别处不就得。

楼主:
暂时没有备件,且买的其他品牌的在安装方面有些差别,且故障并不是常发,还要观察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先讨论看看。以前听一个同事说过,他以前工作的地方有一条流水线的马达也有这种情况,不过不清楚什么原因,这次自己碰到了。呵呵

网友J:
单相接地,三相供电零地接线电阻大.

楼主:
电源是3相1地的。并无零线。呵呵

网友K:
应该是缺相了。
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会在小功率的电机上出现。

网友L:
          不会穷人穷疯了,拿大家穷开心吧

网友G:
我看你怎样说它好了。全工控都瞧你了

网友M:
不是变动了电源的相序,不会的.所说的怪异,只不过没有认清真相吧了.不要告诉我说有鬼哟.

网友N:
你的电机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吧.电机有一相的线圈中部有断头并接地现象,你用表测下三相电流和电阻看下.

网友O(2007-04-18):
检查一下应该是缺相造成的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顶了.我并没有拿大家穷开心.
因为泵的流量问题现在已经把泵换了.测得该泵阻抗3相平衡.该泵是装在无心磨床上的.

网友P:
电源没问题电机也没问题那还有什么有问题呢?想不通,觉得都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反转,就算是缺相带负载也不能起动啊,可能是电源相序换过,只是你没发现吧.

楼主:
所以想不通啊.电源确实没换过(设备故障都有报修单的)

网友Q(2007-12-07):
我也遇到过,是叶片泵的原因,但我想不通为何.信箱f2392694,手机15997972469

网友R:
   很难理解。

网友S:
如果是叶片泵的话,如果定子装反了,就有可能,并不是电源相序,也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T:
 应该是运转中缺相现象。主要会在小功率的电机上出现。

网友U:
应该是缺相导致的。我公司就有一台0.75KW电机出现此现象。

网友V:
反转的时候你有没有测过相序呢?我认为还是相序被改变的可能大点.

网友W: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X:
一般不会这样吧!如果你不改的话,国家的电网也是不会随便就改相序的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期待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Y:
应该是缺相。小功率电机一般情况都是星形接法,并且负载不会很重。正常工作时缺相后也会运转的。但不久就会烧掉。

网友Z: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也就是说电机上的主电源有时接触不好。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AA:
朋友那是220V输入不可能缺相,要是缺相它就不转了

网友A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前几天检修一台电机时候有时正转有时反转,用电笔一试是好的,找不出原因,用万用表一量三相电压只有280V左右,还不缺相,真是郁闷。分析是老鼠咬断了线,但是又没有完全断开,造成这个现象,换线,在开机OK问题解决。

网友AC:
可能是电机缺相,电机缺相就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D:
会不会是有人换了电源

网友AE:
这个是 缺相.你用电流表测。马上就找到。

网友AF:
三相200V如何产生?

网友AG:
就是缺相

楼主(2008-04-01):
三相200V如何产生?

回:三相200V是10KV/200V变压器变压出来的。
这个问题换上新泵后一直正常。排除了电源问题。

网友AH:
都没问题怎么可能反转?????

网友AI:
期待中,穷人1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各位好,问题已解决,更换了电机。可能是电机的问题。但电机3相平衡的。

网友AJ:
会不会存在虚接

楼主:
回楼上,不会,因为是用螺帽固定的。

网友AK:
不是很清楚  问问

网友AL:
对,偶也认为是缺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