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07-02-24):
请教一下大家伺服控制一般要注意什么问题!!
譬如一般要调什么比较重要的!》》??
驱动器要注意什么!!
PLC ?

网友A:
根据负载状况合理进行电机和伺服选型;
根据现场情况,权衡性能和稳定关系,调整伺服参数;
根据运动需求合理选择上位控制器类型,如PLC,运控卡等等。
先提这么几点,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