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20A伺服更换后的问题

楼主(2007-02-24):
我使用的三菱MR-J3-20A的放大器配HR-KP23的马达,使用中出现AL50的报警,复位报警后又出现AL-E1的警告后有出现AL50的报警,把马达从机器上取下来试也是一样先报AL-E1再报AL50,同时马达还有嚣叫声直到AL50出现才停止,在摸马达有明显的发热,关掉电源重新上电也是一样的,重新换一个新马达也是一样,后来干脆把新马达换到一个使用正常的伺服中,接上去还是出现相同的情况,真纳闷,为什么新马达也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A:
难道是你说的新马达本身有问题?你能确认新旧马达的型号和电气参数完全一致吗?旧马达有没有换到新驱动上试试?
另:AL50和AL-E1在手册上的提示意义是什么?
电机嚣叫说明电机振荡,可能是参数不匹配。而电机明显发热说明有过流,也有可能和参数匹配不合适有关。

楼主:
马达型号完全相同,具体情况是这样:最初是马达过载不能运动了,搞机械的同事不知道怎样复位还以为是马达坏了,就把马达拆了下来实验,结果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今天我去了以后,也是先把马达放在其他运行正常的轴上去试,是不带负载,直接把哪个好马达上的电源线和编码器的线拆装到这个拆下来的马达上,结果一样有上面所说的问题,后来我想是不是不带负载和带了负载惯量不同引起的问题,我在把拆下的马达重新复原,上电后居然又正常了,请问刘老师这是不是惯量不同引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拆下来的马达上我输入软件的默认参数后是正常的,不会有报警,但一输入我自己的参数就有上面所说的问题了,请问刘老师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次 5台伺服  也是新的 刚装上去就有两台电机编码器坏了 总是报警 希望你的不是

网友A:
这么讲就还是伺服参数与负载匹配的问题,默认参数通常适用于空载试运行状态,很可能与带载后的情况差异较大。有机会的话,最好亲自摸一摸参数的稳定域与负载的关系。

楼主:
波恩老师:“参数的稳定域与负载的关系”这里的参数是不是指:负载和伺服的惯量比,模型环增益,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积分补偿等这些参数啊?

网友A:
负载和伺服的惯量比是属于负载模型,当然不少伺服也是作为用户可写的参数;

而伺服的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积分补偿等这些参数往往是需要用户根据现场情况(比如负载惯量比,机械阻尼大小和性质等等)进行调整的。现场工程师的功底也就体现在这里,经验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