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做国产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7-02-24):
由于自己技术原因,不能处理欧陆等进口品牌相关技术问题,故经常将业务转给他人,不但没有挣到钱,还经常受气...
   所以今年开始我一律给用国产直流调速器直接代用进口,但是苦于没有相关这方面的信息呀....
   要求:大功率的有55-100KW,小功率的1-2KW,调试要方便,供货要及时......全部现金提货....
   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呀...
   大家有这方面的信息请回复一下......

网友A:
如果是小小功率的1-2KW,完全可以自己做.但电机要仔细分析

网友B(2008-09-10):
WP591直流调速器

一.概述

WP591直流调速器是由大学著名教授积调速器多年设计使用经验,结合国外调速技术设计,沈阳理工大学科技园沈阳伟普电气有限公司生产制造的高科技产品。

该设备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设计原理先进,结构简单,调试维护方便,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反应速度快等优点。

二.适用范围

该直流电机无极调速装置可用于各种类型直流电动机的无极调速控制。本产品在各类机床,动力设备上经过十几年的使用说明:线路工作可靠,调速范围宽,机械性能好,保护环节完善,结构合理,维修方便,通用性强。

三.主要技术参数

1.主电路进线电压:~380V 50HZ

2.电压反馈信号:440V/8V

3.电流反馈信号:最大电流/8V

4.速度反馈信号:1000转/100V/10V

5.控制精度及范围:正负0.5%,1:100

6.输出电压440V/220V

7.输出电流:5A~1500A

四.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不高与+50度,不低于-20度:

2.使用环境应无导电尘埃,据列化学腐蚀气体:

3.使用环境应保持通风良好:

4.装置不得长期过载使用。

五.使用

1.输入交流电源,输出直流电机,切不可接错。

2.直流电机如为他激时,不需另配电源,可另用本装置的励磁输出供给。

3.在装置操作面板上,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此时向右旋转调速电压旋钮即有电压输出,其输出量可见面板上的直流电压表和电流表;

4.每次停车(即电动机停止转动),只需将面板调速电压旋钮向左旋到零即可;

5.为保证安全,本装置停止使用时,应切断装置供电电源,如工作间歇,只须将装置的电源开关关闭即可。

发布时间:

网友:
有效期限:
无限期
供货期限:
2008-09-08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经理
单位:
电话:
024-24500022
传真:
024-24500022
EMail:

网友C(2009-03-20):
建议你可使用台湾的,我司是台湾V65D的大陆总代理,备货齐,大功率的有55-100KW,小功率的1-2KW都有规格,调试非常方便。 可以与我QQ联系  QQ:4342604

电话0755-27788419  王工

网友D(2022-03-16):
安徽泰莱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TLDE DC900直流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