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台变频器实现同步

楼主(2007-02-24):
请教一条流水线3台变频器实现同步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在马达变速箱上装一星轮,用接近开关来检测,通过程序处理来实现。

网友B:
如果流水线对速度的要求不是很严格,建议用控制器输出一个速度信号给3个变频器,分别开环控制。如果要求较高,可以采用控制器输出速度信号,每个电机主轴分别接编码器,对电机速度进行采样,在分别进行PID调节。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利用变频器的下垂特性解决

可在工控网搜 同步  关键词 有许多结果、

我做同步有点经验,有机会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