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栅尺子原理和应用场合?

楼主(2007-02-25):
如题

楼主:
自己简单理解是:跟着零件跑的尺子??功能类似编码器?对否

网友A:
就是通过将光的信号转化为电的信号,两个部分, 一个用于发射,一个用于接受,发射的安装在运动部件上,接受部分会将收到的光信号转为脉冲信号,对于脉冲的计数来进行距离的测量。同时可以进行细化,测量的精度取决于产生脉冲的精度。
个人理解。

网友B:
简单说就是,一个运动部件和一个固定部件,利用光学原理进行测量。根据实际情况不同有发光头固定的有尺子固定的。不过我简单的一般是尺子固定。你可以论坛搜索一下相关资料。算是编码器的一种---日常用途

网友C:
跟着零件跑的尺子??
这句没看明白,不知道对不对。

功能类似编码器?
所谓光栅尺,就是直线式光电编码器。

网友D:
光栅尺一般用玻璃做,在一条透明玻璃上刻下刻度,1mm可以刻50线或100线或更多.读数头分置在玻璃的两面,分布着一组发光管和光电管.运动部件带动光栅尺使尺与读数头做相对运动.这样,玻璃上的刻度在经过发光管与光电管之间时,会阻碍光电管的接收.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电脉冲.
  计数器经过对电脉冲的计数,就可以测出运动部件的运动距离了.

网友E:
所谓直线式光电编码器,就是采用光栅位移检测原理的直线位移传感器组件。

网友C:
“光栅尺一般用玻璃做,在一条透明玻璃上刻下刻度”
国产的光栅,大多是玻璃基材,的透射式光栅。进口的光栅有玻璃的,也有钢基材的反射式光栅。

“计数器经过对电脉冲的计数"
高分辨率的光栅尺,会对信号进行细分处理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