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电流控制器件和电压控制器件

楼主(2007-02-25):
请问各位,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电流控制器件,什么是电压控制器件,各用在什么场合呀.

网友A:
输出参数和输入电流相关的器件是电流控制器件。
输出参数和输入电压相关的器件是电压控制器件。
晶体管有双极型晶体管(BJT)和场效应晶体管(FET)。
双极型晶体管(BJT)是电流控制器件。
场效应晶体管(FET)是电压控制器件。
集成电路有TTL电路和MOS电路。
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
MO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输出参数并不限制必须是电流或电压,例如还可以是开关量,逻辑值,电阻,频率等参数。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输出参数和输入电流相关"呢

网友B:
输出参数取决于输入电流

网友C:
老革命亦云人云:说的对,解释如下:
1、晶体管就是器件;
2、给器件以输入,器件就有输出;
3、用参数表示输入、输出的大小;
4、输出参数当然和输入参数有关系;
5、如果这个器件的输出参数大小和输入的电流参数大小有关,就叫该器件是“电流控制器件”;
6、如果这个器件的输出参数大小和输入的电压参数大小有关,就叫该器件是“电压控制器件”;
7、“电流控制器件”输入的是电流信号,是低阻抗输入,需要较大的驱动功率;
8、“电压控制器件”输入的是电压信号,是高阻抗输入,只需要较小的驱动功率;
9、例如IGBT就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
10、例如晶体管GTO就是一种“电流控制器件”。

楼主:
谢谢,那他们各自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A:
"他们各自用在什么场合呢?"
真是一言难尽,请看该器件说明。

网友C:
1、IGBT、GTO等叫做功率器件,它们主要用在向逆变器等这样的变流装置中,例如可控整流、斩波直流调压、开关电源;
2、不同的器件有不同的用途,适用不同功能的电路;
3、请看该器件说明。

楼主:
我看网上说: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MO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是这样吗

网友C:
“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MO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是这样吗”
1、你的本意应该是,TTL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MOS是电压控制器件;
2、你的语言叙述有误,“…电路是…器件”吗?

网友D:
10、例如晶体管GTO就是一种“电流控制器件”。
GTO是可关断可控硅的缩写,不要‘例如晶体管’。
对于数字集成电路,一般按组成的基础元件特性分析就可以了解。
对于模拟集成电路,因为内部加了强反馈和恒流源作负载,由电流控制器件比如晶体管组成也会对外呈现电压控制特性。

网友C:
GTO是可关断可控硅,在电力电子技术中,称为电力晶体管

网友C:
1、对于电路,我们一般不讲“电压控制、电流控制”;
2、对于电路,我们讲“特性”;
3、例如:电路的输入特性,是低阻抗输入、高阻抗输入;
4、没有人称电路的特性是电流控制或电压控制,电流控制或电压控制一般是对器件而言!

网友E:
比如说光耦,一般要求电流达到几mA能正常可靠工作,所以设计电路时只需考虑流过的电流;比如说电流继电器,也是电流达到多少之后才会动作。这些叫流控器件,一般不对他们的输入电压进行描述。
一般接触器、继电器大多都可以说是电压控制器件,他们的外在特性是电压达不到一个幅值,本身就不会可靠动作。大多芯片的IO,都可以说电压控制的,他们的逻辑电平或说电压(象TTL、CMOS)有一个标准的规定。
一般流控器件输入阻抗小,压控器件输入阻抗高。

网友F(2008-08-07):
说的好了,呵呵,要是有点什么特例就好了,呵呵更能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