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除法问题求教

楼主(2007-02-25):
LG PLC 除法中,一寄存器存商,另一寄存器存余数,而程序需要除后,保留三位小数,这样的除法,如何做?  谢谢指点.

网友A:
LS k120s PLC没有浮点运算指令,你可以这样计算:

c=a*1000/b

a:被除数
b:除数
c:结果

    就是先把被除数先乘1000,这样结果的三位小数就被保留而不会作为余数处理了。
   此次运算的结果如果作为中间运算的过程又继续下去,那末最后一次的运算必须按同样的方法来决定小数的位数,如果取整,那末就要再除1000;如果本次运算将得出最终结果,那么就可以中止了,你要做的可能就是显示它,在人机界面里选择显示来自PLC的变量c,将小数点后的位数设定为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