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冻机冷凝器问题

楼主(2007-02-25):
  冷冻机冷凝器的进水和出水能不能调换啊

网友A:
进出水温度差不大的情况下可以

网友B:
不可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下进上出和一个下进上出的区别

网友C:
硬要调换的话,也是可以
不过要把冷凝器也上下颠倒的
不嫌麻烦就可以

网友D:
冷冻机冷凝器的进水和出水能不能调换啊.
不可以.
因为一般情况下都上下进上出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估计就是根据热量上升的原因吧.具体的忘记了.期待中......

网友E:
不可以!出水是热水在上方,进水是........

网友F:
不可以下进上出有利于冷凝器各支管流量的均衡,从而散热均匀

网友D:
 1-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27 16:50:00
    不可以下进上出有利于冷凝器各支管流量的均衡,从而散热均匀

有道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