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控柜上开异型口用什么工具?

楼主(2007-02-25):
在电控柜上开异型口用什么工具?

网友A:
数控冲  激光    手动的先开小控再电锯

网友B:
简单的用电锯即可,你要雕花又不同了

网友C:
有专门的液压拉孔机,很好用的

网友D:
有专用工具好说~~要是没有呢?

网友E:
只好用手锯,圆孔可以用开孔器打。
也可以用手电钻打一圈孔,再用锉,这是最笨的办法了。

网友F:
现代电动工具应有尽有随便调用只要应手就得

网友G:
我用的等离子切割机,公司有现成的

网友H:
如安装急就用气割

网友I(2008-01-03):
等离子切割。

网友J:
如果以烤漆怎样用等离子切割

网友:
找柜子厂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们是电气工程师不是柜子厂工人·一般的孔自己开,特殊孔就找更专业的人去做。他们是吃这碗饭的,他们是专业。

网友K:
粗活用氧割,再漆一下。细活用手电钻打一圈孔,再用锉。精密的用液压开孔器。

网友L:
配电柜厂家小的的用液压开孔器,大的用等离子切割器。

网友M:
异型口用等离子切割机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