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PT100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能否被几个二次仪表使用

楼主(2007-02-25):
我公司需在锅炉出口上安装流量计,并采用温度补偿来进行质量流量的计量,计算装置为上润的流量积算仪。原锅炉出口已安装了一只PT100热电阻,接了一个二次表用来进行温度显示。现在我不确定能否将这个热电阻的信号再接入流量计算仪并能正确的使用。

网友A:
原来碰到过这个问题,和师傅们讨论的结果是不能。解决方法是加温变,再用信号分配器将信号分为几路。
如有更好方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不可以,不过只要加一个模块就可以了,一个PT100输入,两个4-20mA电流输出。因为流量积算仪的输入信号类型可以自由输入,温度表要选择分度号是4-20mA。这样温度就解决了。

网友B:
用温度送器一进二出。看图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二次表用来进行温度显示,也大都可以同时输出温度信号,该信号可以接入流量积算仪。
热电阻本身不可以同时给两个回路发出正确的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力帮助,我也考虑过HUKAN的方式,由于没有看现在二次表是否具备信号输出功能。如果具备,则较好解决了。不具备,恐怕现在的二次表就不用了,因为积算仪上也能显示温度的。

网友D:
用二次表的变送功能是个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