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RS DTU通讯的极限效率.

楼主(2007-02-25):
如果采用一个中心,多个终端(40-200不等),由中心向各终端进行数据召唤,即进行带数据特征字的数据包召唤(数据包大小约为1K以下).那么在目前成熟产品下,到底能有多快的通讯速度呢?一般能在多长时间内完成100个终端的轮询通讯呢?请各厂家熟悉的高手给予回复,谢谢!

网友A:
跟电台差不多

网友B:
中心采用ADSL/LAN/专线的方式接入,下位机采用GPRS/CDMA DTU的方式,当下位机和中心建立TCP/IP链路后,如果有100个终端,那就有100条TCP/IP链路,中心可以同时并发的向100个终端进行数据召唤,在几秒种内完成数据的采集。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欢迎访问无线数据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网  址www.xmlenz.com
    联系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106213290

网友C:
完全可以并发,但考虑实际使用情况,一般客户采用分批次并发.以50个点一个批次为组,可以减少中心服务器的压力.如果你中心服务器处理数据能力比较强就可以一次并发!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
DTU效率这个事情一下确实说不清楚。首先从系统设计上讲,大多数现在的DTU和数据中心软件都没有考虑采集速度和服务器负担的问题。

DTU设备和数据中心两侧的设计都有责任。

数据中心服务器负担最重的设计:每个DTU都连数据中心的不同端口,数据中心通过不同的端口来区分下面的DTU。

数据中心服务器最没效率的设计:一个DTU,一个DTU的去发请求去轮询,加上超时重发,呵呵,大点系统,比如做北京中小工商户集抄,100年一圈。有的组态软件设计机理上也有这样的问题。

最不珍惜流量的DTU设计:每个数据包里面都有一个ID来标识来自哪个DTU。现在几个自己觉的老牌牌的DTU,都这样吧。Address-IMEI Mapping技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节省无线带宽就是节省钱哪。

最不象服务器软件的数据中心设计:机器一断电重启,软件不会自动起来,下面的DTU只好傻连也连不上了。

所以这个系统做的好了,要考虑很多事。并发是一个一个普通的pc机运行几千个并发任务(同时抄DTU)的数据中心没啥问题。当然,没有测试,也不好说。

写数据中心的可以参考一下Windows或Linux版的mServer:
http://www.etungtech.cn/rjcp/index.asp

好象还有一个软DTU,在一台机器上可以起任意多个,就可以测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说的情况是自己开发写中心,就是只利用厂家的模块,甚至如果厂家愿意提供低层口的话可以完全自己写代码,那么中心的处理应该不是瓶颈所在,中心最慢的发送速度也该是在毫秒级别的。主要是回收数据流的区分,及误码问题,如果有50或者100个DTU同时给中心回送数据包,中心究竟会不会出现某些不在意想中的情况呢,甚至会牵涉到SOCKET的具体处理问题,各种冲突可能会影响一些速度,上面林湘建提到中心的压力,我担心的也是这个不属于软件性能的压力,可能实际使用时网络的流量和各种传输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有谁使用过实际的案例就会比较明了些!

网友D:
就算100个DTU同时给数据中心发数据包,对数据中心的压力也是非常小的,试想GPRS的上行一般也就1KB/S多,所以100KB/S对于PC的处理能力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接入带宽要主意,别太小)。但就象你说的具体处理中可能会有问题,咱们就分析一下TCP的情况,每个DTU和数据中心之间都有一条TCP连接,该连接到数据中心的TCP层的结束点也就是socket之前,重传和误码等都由DTU和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的TCP协议栈搞定了(当然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搞不定的,先不谈)。写数据中心的同志要搞定
1)从socket正确及时的收上了,无论Windows还是Linux等,并发时要用异步接口方式。从哪个socket收上来的数据就对应相应的DTU了,区分就这么来的。
2)及时收上来了数据,要好好组包包,这个工作要好好好的做,不只是为了后续的数据结构处理,弄不好了,现在都是暴露在公网上,来个恶意扫描,系统就趴趴了,就麻烦了,这个情况好象也大大不是个案了,Windows不也不断升级呢。

网友C:
楼主担心的socket接口处理,主要是TCP协议是否完整,给你的底层口的代码是否完善.这些都可以提供.
另外就是测试,没有必要真连接那么多真实的DTU来测试,可以给你个模拟DTU来测试.我们的最多的客户实际使用过上千个的DTU,正常运行几年了.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E:
你下位数据量的大小也都在1K以下,考虑到100台设备的并发情况,那就是所有的数据量大小在100K左右,而现在宽带的接收带宽通常在1Mbps或者更大。。。所以这种并发现在对于上位来说只是一个Socket的线程问题,对于不同设备发上来的数据链路做一个很好的识别和维护。而还有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其实也会影响到中心数据接收,这个就是在移动的GGSN服务器上,但现在移动对这块都已经做了升级,基本上的处理能力在1000台数据发送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D:
鸣镝兄弟,GPRS的上行速率是1K字节左右,100台DTU就是100K字节,换成波特率至少要800K比特,宽带一般用波特率,也就是说收发是512K比特或更高。字节和比特不可混淆。

上面林同学说的,模拟DTU来测试系统稳定性,所见略同。mServer的稳定性、效率、负载能力也是通过仿真测试出来的。

网友D: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通过仿真DTU来测试系统稳定性的对话”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7882

再和鸣镝兄弟唠叨一句,在大系统里,一定不能一个端口一个监听线程,系统效率会很低。并发不等于多线程。记的那个DOS(Deny of Service)攻击么,其中一种攻击方式就是拉起很多线程,结果系统不死,但就是干不了活。

网友F:
请联系msn:fuxuejin@hotmail.com
网站:www.hongdian.com

网友G(2009-08-18):
上海正伟ZWDTU2009 系列产品,提供了更多,更接近应用层的功能,目标在于大力消减用户在实际应用中,系统建设工作量和系统维护工作量。紧跟最新技术,紧抓实际应用,为用户提供系统级的“即插即用”,是正伟产品的目标。
ZWDTU-C端产品是ZWDTU2009 系列产品最主要的产品,TCPIP客户端工作模式,连接可靠,支持公网和APN 网络方式,适合于大多数无线应用领域。TCP客户端产品与客户设备放置在现场,实现用户分布全国的数据采集、下发点,可靠的传输数据到管理中心,或者管理中心发送数据到现场。
正伟数字是无线传输设备及系统供应商,为客户搭建了一条将无线网络整合早产品和系统中的快速通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上海正伟数字的信息,请浏览正伟数字的网站 www.zwtech.com.cn 或者致电咨询 021-64823049!王先生:15921186254 QQ:457028853、601858347

网友H:
都好专业哦,学习了!!!

网友I(2009-09-19):
一般后台计算机带宽是很高的,以2M带宽为列计算,理论则每秒可传输200k字节左右,如dtu数据在1K左右,则每秒可以处理200个DTU数据(计算机的主频为G级,处理时间可忽略),实际应用由于DTU的通信处理速度、数据应答时间间隔等,所以需要2-3秒的时间。此外,还与用户的方案和程序设计有关,如后台电脑的收到错误数据的重发机制等等。

重庆希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于通信模块  dcg

www.xidian-china.cn

023-61880815  13509488895  QQ:128739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