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25):
各位断路器的专家,各位好,现在本人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情,我公司是生产纺织机械的,我们有一种机器是要用到双电源,客户想买6P断路器,大家知道断路器一般都是3P,我们就告诉用户自己将两个3P结合成1个6P来使用,但客户就是 不肯,说国外进口的机器就有6P断路器,我想问各位同仁,有没有谁了解国内那个厂家提供此类产品,(100A),可以将两个3P组合成6P断路器(手柄处用一个杆连接,一开俱开,一关都关,底座最好也能够合并)。

网友A:
还真没见过呀

网友B:
我也没见过!!

网友C:
一起开关不可能是双电源吧!双电源应当是一备一用才对.真要是双电源用一个九线闸即可.

网友C:
一起开关不可能是双电源吧!双电源应当是一备一用才对.真要是双电源在断路器上端加一个九线闸即可.

网友D:
自动投切?

网友E:
有这样的开关,是双电源切换开关
在2个普通的3极断路器上面加装一个操作机构组成
你在网页搜索双电源切换装置试试

网友F:
10A的倒是见过,梅兰日兰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双电源是这样的——3P 380V + 3P 60V(变频电源)

网友G:
双电源一般是有两个独立电源供电,一般是自动切换,一路是3P,另一路也是3P,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H:
有呀,金钟默勒有,带连锁杆的,一开俱开,一断俱断

网友I(2008-03-13):
还有需要吗 我有  联系 beifudianqi@126.com

网友J:
互锁或者连锁的空气开关

网友K:
双电源应该有自动切换装置,来自不同的段位,当一路失电,另一路自动投入,倘若没有此装置,用接触器连锁也可,你说的6p开关应该就是双电源装置,它上口有6个相线接线柱,雷诺尔,ABB,施耐得的比较常用

网友L(2008-06-27):
我们这里就生产自动双电源trt-101@163.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双电源应该有自动切换装置,来自不同的段位,当一路失电,另一路自动投入,倘若没有此装置,用接触器连锁也可,你说的6p开关应该就是双电源装置,它上口有6个相线接线柱,雷诺尔,ABB,施耐得的比较常用

网友N:
要几P可做几P,只是手柄连杆没有那么长的,最多4P,但可以拼装,整体连动的

网友O:
呵楼主意思是双路电源一起动作合或分的意思,6P还真没有见过怒

网友P:
还真没见过!!!!!

网友Q:
真是一个笨蛋,双电源本来就应该分开.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真是一个笨蛋,双电源本来就应该分开.
你看清楚楼主的要求在回复!

网友S:
不知道这样做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