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07-02-25):
大家好,有人说电机缺相会发生反转,  我也弄不明白是不是真的发生反转,请大家讨论一下电机缺相都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A:
不会反转,电流增大,电机发热,时间长了烧电机.

网友B:
负载小了会反转,负载大了转不起来。如果转动当中缺相,电机照转但电流很大,会把电机烧掉(但愿热继电器会动作)。

网友C:
完全同意老小伙看法

网友D:
星形接法的电机缺相启动有时反转现象(小容量),三角形接法电机一般功率都在4KW以上.

网友E:
为什么负载小了就会反转呢?????原理是什么???

网友F:
今天我们有一台0.75的电机就因缺相正转一下反转一下,迷惑中啊!

网友G:
小的电机会转一下子。但断路器会跳。要是不跳电机会烧

网友H:
电机翁翁响,不转时间长了烧坏

网友I(2007-04-01):
这要看电机带的是什么样的负荷。一般的水泵缺相还是能运行半个小时后,绝缘都不会烧坏,只是有绝缘过热产生的味道。至于有的朋友说运行中的电机缺相会反转倒是没有遇到过。 ============================================================ 想结交同行的朋友请来新浪聊天室[维修电工]或加入UC团体:变电运行与检修的朋友请加入6175535 维修电工请加入6156696 家电维修请加入6177464 (如果没有新浪的聊天软件请加QQ657220045应注明来自那个论坛,以免遭拒) 没有新浪聊天软件(简称UC)的朋友去这里边http://uctools.net/index.asp下载第一、三、五,先安装第三个,其它两个随意安

网友J:
那为什么电机缺一相电会烧电机呢???

网友K:
呵呵,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刚上电电机有时会不动,用手往正方向转电机就会正转,反之电机反转!

网友L:
由旋转磁场知道,也只知道缺相轻载启动正转推正转,反转推反转。运转时什么转向不会改变,转动当中缺相,电机照转但电流很大,会把电机烧掉。

网友M:
电机发热

网友N:
 愈强说的好,还是用旋转磁场图推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O:
会烧电机

网友P:
电机缺相负载小是会发生反转的,并且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Q:
 to:老小伙:
    负载小了会反转,负载大了转不起来。如果转动当中缺相,电机照转但电流很大,会把电机烧掉(但愿热继电器会动作)。
----------------------------------------------------------
 负载小了会反转为什么?????

网友R:
从电机运行情况看电机震动厉害转速不稳定

网友S:
还真是长见识.

网友T:
反转还没有遇见过,长时间缺相运行会烧毁电机

网友U:
有一次,我合空开,这个空开三相不同步,我慢慢的合,这个电机就正反转。所以我认为却相会反转

网友U:
补充一点,电机是空载,呵呵

网友V:
我也碰到过。
小电机0.35KW ,空载。有时正,有时反。后查缺相

网友W:
碰到过多次

网友X:
运转声音异常,之后电机冒烟。

网友Y:
电机过热,烧电机绝缘层

网友Z:
王付水: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 11:36:00
    今天我们有一台0.75的电机就因缺相正转一下反转一下,迷惑中啊!

============================================================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现象,3台4KW的电机同时出现此问题,是接线错误引起缺相。
注意分析一下当三相电源正常时,波型叠加情况,就能理解为何正转一下又反转一下。
空载时发热,重载时发热量大容易烧电机。

网友AA:
电机嗡嗡响,时间长烧电机

网友P:
  1.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缺相时,电流增大1.732倍;
  2.运行中的电机若缺一相时,电机仍能转动,但出力下降,容易烧毁;
  3.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转动前缺相,将无法起动,
  4.小型电机有时因缺相或一相接触不良造成反转不奇怪,其主要原因是缺相后三相旋转磁场变为单相脉动磁场......

网友AB:
电流加大,电机发热,会烧了电机的啊,!

网友AC:
如果没有保护,用不了两分钟就会冒烟的.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就会烧一个绕组,如果是星形就会烧两个绕组.

网友AD:
电流大是肯定的!反转嘛!要看负载情况!时间长了电机就烧掉了!

网友AE(2007-05-15):
电流大电机烧坏,空载有可能反转,有负载是绝对启动不了

网友AF:
有时会反转,有噪声, 发热,电流过高,时间长会烧掉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同意!!楼上领居们的意见!!!

网友AG:
小功率的电机要反转。

网友AH:
重负载的电机烧毁.

网友AI:
经过对20KW以下的电机的实践验证:启动时就缺相,电机可能会反转。但如果不切断电源(包括断路器跳闸)电机过不了多久可能就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