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incc C脚本问题

楼主(2007-02-25):
各位兄长:
在一个项目中,看到了一个语句:
if ((unsigned long)GetTagDouble ("model1"))
这一句判断什么呢,它没有表达式。
下面这个语句就好理解,就是判断变量"pump40"的bit值是否为1“真”,
if(GetTagBit("pump40")==1)
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上面和下面的不是一个样子嘛,你把上面看成
if ((unsigned long)GetTagDouble ("model1")<>0)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