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三相加热器的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7-02-25):
9个1600w的加热管,三相三角型接法,每3个管并联接为为1相,请问,如果其中有某些管烧掉,造成三相的电流不平衡(电流差了10A左右),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控制开关电流偏流跳闸。3角型接法不怕漏电吗。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熔断器会烧毁,用空开会跳闸?
?为什么会漏电呢?
请指教!!

网友A:
为何漏电加热管烧爆管不就漏电吗。保险大了不掉怎办。电源底蕴大不跳闸怎办。

网友B:
会不会漏电取决于加热管的质量,但用220V的电热管星型接法接线方便。
每相串电流表可检测出电流的大小,判断有否电热管损坏。电流不平衡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改为星形接法。

楼主:
今天加热开了大概10分钟左右,就跳空开了,怎么回事啊????
可是加热管也没有短路啊???

网友D:
你选的空气开关是什么型号?额定电流是多少?是否选小了?
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优点要多些。在选用加热管时,最好对加热管的阻值进行检测,有些厂家的加热管阻值相差很多,会引起较大的电流不平衡。

楼主:
恩..谢谢..我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E:
 曹大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26 20:12:00
    你选的空气开关是什么型号?额定电流是多少?是否选小了?
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优点要多些。在选用加热管时,最好对加热管的阻值进行检测,有些厂家的加热管阻值相差很多,会引起较大的电流不平衡。

我公司经常用到这方面的控制,请问有哪些优点?期待....

网友F:
我想问一下楼主,1600W的加热器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是220V的你接成三角型接法的话,加热器的额定电压就升高了1.732倍,那么加热器,相对情况下的使用寿命将缩短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那时别人接的,现在也找不到资料了.

网友G:
  “ 9个1600w的加热管,三相三角型接法,每3个管并联接为为1相,请问,如果其中有某些管烧掉,造成三相的电流不平衡(电流差了10A左右),会有什么影响呢?”

1、9个1600w的加热管,额定电压380V,三相三角型接法,每3个管并联接为为1相,如果其中有某些管烧掉,造成三相的电流不平衡(电流差了10A左右),不会有什么影响!
2、9个1600w的加热管,额定电压220V,三相三角型接法,每3个管并联接为为1相,则管会烧掉!
3、9个1600w的加热管,额定电压220V,三相Y型接法正确,三角型接法则管会烧掉!;

网友G:
  “今天加热开了大概10分钟左右,就跳空开了,怎么回事啊????
可是加热管也没有短路啊???”

 你选的空气开关是什么型号?额定电流是多少?是否选小了?

网友H:
才只有这么几根加热管,注意接线接法,一般不怎么会出现大问题,一定要注意接地保护!因为加热管质量不好的话,烧爆了,就很容易漏电伤人!!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周田人在 2007-2-28 10:31:00 发表的内容:
   我公司经常用到这方面的控制,请问有哪些优点?期待....--------------------------------------------------------------------------------------------
采用星形接法,
如果中性点不接地,当你的加热管由于阻值不同,或有加热管损坏时,会引起中性点偏移.那么有一相的电压会升高,会加快加热管损坏.
如果中性点接地,会有很多接线(9根加热管有9个线头要接地,装配和维修都麻烦),此时还要保证接地线的可靠,足够的粗细.

采用三角形接法,不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G:
额定电压380V电热管采用星形接法时,中性点可不接零
额定电压220V电热管采用星形接法时,中性点必须接零

网友E:
 曹大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28 21:11:00
      下面引用由周田人在 2007-2-28 10:31:00 发表的内容:
   我公司经常用到这方面的控制,请问有哪些优点?期待....--------------------------------------------------------------------------------------------
采用星形接法,
如果中性点不接地,当你的加热管由于阻值不同,或有加热管损坏时,会引起中性点偏移.那么有一相的电压会升高,会加快加热管损坏.
如果中性点接地,会有很多接线(9根加热管有9个线头要接地,装配和维修都麻烦),此时还要保证接地线的可靠,足够的粗细.

采用三角形接法,不存在上述问题.
 谢谢,完全同意.
    我记得我们当然在设计一套500KW的空气加热的时候,发热管的供应商不接收我观点.始终坚持220V 电压耐用.

网友I:
接成星型是耐用但功率下降太多,纯电阻符合一相坏管引起电流增大的原因是加热管漏电或对地短路,造成电流增大,把坏的加热管电源线栽下就不会出现空开跳闸了,虽然偏负菏但不影响生产.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2-28 21:45:00 发表的内容:

额定电压380V电热管采用星形接法时,中性点可不接零
额定电压220V电热管采用星形接法时,中性点…
--------------------------------------------------------------------------------------------
不知刘工是经验之谈还是理论分析,为何一个是"必须"?一个是"可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十分感谢!!!

网友J:
使用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