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伺服问题

楼主(2007-02-25):
一台沈阳数控车床,使用日本FANUC伺服控制系统,每次关电,重新零点,z轴坐标漂移6厘米,无报警信号,检查回零限位无松动现象,觉得恶心,更换一个,故障依旧,挑换z轴.y轴控制板故障依旧,请问我下一步该查那里?是检查编码器的线(无报警,而且z轴的线不动,故障率很低),还是查别了,请指点。

网友A:
z轴坐标漂移6厘米?6mm?

楼主:
厘米 我都晕了
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B:
调紧同步带试试。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也是FANUC系统。

网友C:
哈哈!!!!!!!!!!!!!!!!!!!!!!!!!
是有点恶心啊,你检查过连接轴是不是有松动呢?或者的打滑的现象出现,

网友D:
6cm,有点夸张!每次都是6cm,重复性如何?一直如此,还是近来才如此?
建议你问问沈阳,或者北京Fanuc!

楼主:
也不是每次都是6cm,有时候是10cm,而且有时候往里,有时候往外,郁闷阿!今天看了看书,好像有一点没查,就是回零的时候有一个减速挡块,不知道我们这台有没有,今天太忙,没顾了上检查。
谢谢回复帮助我的朋友,老师们~!

网友D:
每次的回零速度是否一致?大致是多少?

网友B:
还有就是编码器的问题。再不行找FANUC的技术支持。
我以前碰到的是冷机开机,回零差了2个多厘米,也不准,有时多有时少,更换同步带后正常。同步带看上去也还可以。
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E:
电机转一圈是多少?每次6厘米,还是在两个定点之间来回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