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25):
各位工程师你们好: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要实现电磁伐先启动下压,后延时断电T0这个是用户社定的,后T0+3秒后启动摆动电磁阀。后延时T0+6秒后~~再启动原来的电磁伐,后经过T0后又断电,在经过2(T0+3)+3后断开摆动电磁阀。这里小弟搞设计搞了很久都想不出来,要实现两个2倍T0的相加?请各位工程师多多指导。其实动作如下,要搞全自动的。先下压后断开下压,再启动摆臂电磁伐,这个电磁阀要等到在一次启动下压断开下压后,断开摆臂电磁阀,其中难点就是要实现两次的时间继电器TO的相加。不可用PLC和单片机请问有什么办法请告诉我,要不然工作就泡汤拉.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A:
有这种计数器!
但为什么不用PLC?

网友B:
这么说你现在是用继电逻辑在做这件事了?!而且指定不能用PLC和单片机!其实你可以先把时序要求整理一下,然后再根据具体时序,设计继电逻辑,其中延时继电器或者定时/计数器之类的是省不了的。
就成本而言,单片机系统应该还是便宜一些,而且做时序也方便。

楼主:
我想过很多次拉,用时间继点器和继电器~`他实现不了2倍的(T0+3)时间控制啊,`有什么方法请大师们指教,如果但片机可以的话要怎么做啊

网友B:
“实现不了2倍的”那你就不能用2个或者多个?当然,成本也会上去!
单片机做,主要就是延时和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