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电机的维护

楼主(2007-02-25):
我这有一直流电机 负荷运行时响声很大 听其响声不象摩擦声 最近空载有时也存在响声 观察换相器和电刷接触都很正长 温度和电流也很正常 控制器选用的是6RA70 检查其叁数都很正常..郁闷中 求救各位大侠

网友A:
这要靠自己的经验判断。
声音大分好几种原因,要判断出是轴承、扫膛、电刷或者是电磁的啸叫声。
多观察才能找现原因。

网友B(2007-04-13):
电机的连轴器内孔是否磨损?

网友C:
你说的空载是否是只有电机运转?如果是没有工作负载,但是仍带有诸如皮带轮之类,那么还可以以考虑动平衡的问题。可以试试电机光轴运行在不同转速下的情况。另外6RA70的控制器参数可以用软件进行优化的。对了,顺便还可以看看0-10V给定信号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