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7-02-25):
我向给自己的孩子设计一个尿尿报警器,请各位老师帮忙介绍一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A:
是用来检测孩子是否尿床的报警器吗?那应该用测量湿度的传感器.不过,可别伤着小孩.

网友B:
好粗心的父母。

网友C:
偷懒的父母,哈哈

网友D:
等报警器报警后,说明小孩已经尿床了,如何才能让小孩尿床以前就报警那才有意义,呵呵~~

网友E:
让小孩尿床以前才有意义

网友F:
楼上说得对

网友G:
以上三楼大概还没有小孩吧?或者没有尽到做父亲(母亲)的责任哟!你们只心疼床被尿湿了,却没有心疼孩子会着凉呀。

网友G:
不过话说回来,要解决尿床以前报警这个问题可不那么简单,谁要是搞定这个,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定会财源滚滚的!

网友H:
楼上3位还真够幽默,谁能比小孩自己更早知道要尿尿?
小孩尿床需要换尿片,否则时间久了会腌坏小屁屁!
如果能够做得安全、舒适,确实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另外还减少了使用尿不湿这类化纤产品对婴儿造成的皮肤过敏,也许是个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