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7-02-25):
我向给自己的孩子设计一个尿尿报警器,请各位老师帮忙介绍一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A:
还没孩子,帮不了你

网友B:
可以用湿度传感器,不过可别电到孩子!!!

网友C:
无所谓,加上放大电路,用很低的电压,把两根电线固定在什么上面都行。比如一块泡沫塑料。

网友D:
科技并不能解决一切。
孩子的哭声就是最好的报警器!偶尔让孩子哭一下并非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