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玻璃钢化炉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7-02-26):
现在我在改造一台平弯玻璃钢化炉的运动/温度控制系统!用的是三菱的PLC和三菱温度模块!用PID控制。但效果不是很好!请教熟悉玻璃钢化炉温控系统的高人,用什么控制方法比较好!

网友A:
加热控制是滞后系统,如果滞后很严重是不好控制。一般情况下PID还是可以用的。不过要选好PID参数。加热系统的介质不同,PID参数会有变化。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温度控制是一个典型的大滞后的控制系统,对此我们有成熟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我们,为你提供详细的技术资料,13391601490 王永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