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4-20Ma信号如何与电脑com连接

楼主(2007-02-26):
求助!!
    现场仪表输出信号4-20MA信号如何与电脑的COM连接,寻求解决方案与设备.
E-mail:mgj909@163.com

网友A:
需要用一个板卡.

网友B:
有很多现成的中间设备很便宜

如果实在1分钱也不想化 就将4-20mA信号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 输入到计算机的声卡的LINE IN内 不过软件要新写个2个 1个音频处理的和串口虚拟的

网友C:
模拟传输方式一般需加一个卡来连接。
如果是现场总线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D:
现在这样的智能模块比较多,到网上搜搜模拟量转串口的模块

网友E:
用个智能串口卡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个A/D转换模块就可.

网友G:
为什么要跟电脑直接连接?连接来干什么用的?需要哪些要求?期待中........

网友H:
AD转换器 + 89C2051 + MAX202。

楼主:
还有个问题,仪表采集多个数据(如温度,压力,瞬时流量等),输出4-20毫安的信号如何区分这些数据.如果拿A/D采集卡来做的话.

网友D:
不会只有一路模拟量采集吧。
如果是多路采集,可按寄存器地址来区分

楼主:
先把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然后存到A/D数据采集卡的寄存器中,是在模拟信号的时候区分还是在转化为数字信号后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