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ICENET通讯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7-02-26):
  35+5T行车采用DeviceNet通讯控制,PLC:SLC5/03,1747-SDN扫描器模块与变频器通讯,主小车变频器PF700-11KW(地址2),副小车变频器PF700-5.5KW(地址3),大车变频器PF700-90KW(地址1),正常使用一年出现以下毛病。使用大车,副小车正常,运行主小车会导致网络故障,所有变频器报故障F75,1747-SDN扫描器模块报91故障代码;起初怀疑是通讯有问题,但是参数可上传和下载,并且降主小车变频器输出接到副小车电机上,操作主小车手柄副小车电机工作正常,排除了通讯控制的问题;又将主小车变频器和副小车变频器对换,操作副小车正常,操作主小车正常(由于是小变频器拖大电机所以降频使用),按上述情况应该可排除是变频器通讯板和主板通讯间的故障,同时也排除变频器和PLC的通讯故障。于是怀疑是主小车不变频器功率部分有问题或电机有问题,但用端子控制主小车变频器运行,主小车电机运行四个速度正常,可排除变频器和电机的问题。怀疑是干扰,于是将主小车变频器和副小车变频器通讯线拆除,保留PLC和大车变频器连接,直接用硬线短接端子控制主小车变频器,同样引起网络故障,大车故障F75,1747-SDN扫描器模块报91故障;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解释和解决此问题。

网友A(2010-08-11):
91是什么故障?

网友B(2011-05-05):
我最近的1747-SDN 报91、92故障,不知楼上知道代码的意思吗?请指教。

网友C(2017-09-22):
91故障是DNB(SDN)通讯口检测到通讯网线中断,DNB(SDN)检测到通讯错误

通讯没问题的话就是网络上某个设备有故障,建议更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