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A系列伺服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26):
    我用A2SHplc,A1SD75P1定位模块,MR-J2S-200A伺服放大器及完全匹配的伺服电机,做一试验,伺服系统总是不找原点.我仔细看了很久的说明书,此系统应该只要PLC给AD75输入准备信号,然后写入TOP H0 K1150 K9001 K1 后就会自动找原点的吧,参数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JOG模式下电机可以动作,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没有三菱的或熟悉三菱伺服的高手,帮忙回帖?
顶一下!

网友B:
即使没有建立原点,JOG模式下也当然可以动作,你的OPR参数确认过了吗~以及原点回归指令确认一下。
TO H0(当前IO地址高2位)K1150 K9001 K1

楼主:
  谢谢,H0是表示X0-XF,Y10-Y1F定位模块规定的32位地址吧?定位模块的Pr43-Pr57属于OPR参数已设定了一下,不过其所设的默认值,也应该会找原点的吧?

网友C:
仔细看说明书,日系的东西和我们的思维是相近的,多看几遍。

网友D(2009-04-10):
楼上几位大哥。请问你们谁有A1SD75P1-S3的通讯线啊。

告诉一个通讯线的做法也行。不胜感激。谢谢了

QQ:343115792

jennilin22@hotmail.com

网友E:
    呵呵,都几年前的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