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软启动器ATS46故障说明

楼主(2007-02-26):
过完年后我公司的施耐德的软启动器开机后出现OLF故障显示
请问各位这个OLF故障一般都是什么原因能引起!~
软启动的器的参数设定我检查了都正常!就是查不出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
请各位帮忙一下

网友A:
过热报警.检查温度探头连接,控制板.

楼主:
谢谢先
我再去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