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5KW替代3.7KW后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7-02-26):
三菱A540变频器5KW替代3.7KW后不能正常工作,速度和方向都不正常.该变频器一拖二控制天车的吊取和行走,速度由PLC通过辅助输入端子给定.多次确认两个变频器参数一致.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用复位功能试试?再重新调参数

楼主:
动力勇先生,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更换后我确认了所有的参数,难道还有参数被漏掉?

网友A:
曾经试过一F540-15KW的变频器,正常使用时要换到其他设备上使用结果无法启动,和你一样逐个参数校对都未能使用,后来使用变频器自带复位功能复位后就正常。

网友B:
完全可以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
你好,楼上的牛哥,在山西好玩吗?怎么给你发的留言不回呢?什么时候在上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