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粗线

楼主(2007-02-26):
大家好,我家有一个冰箱是2500w的,  我不知道买电流多大的插排  ,大家给我提点意见

网友A:
用3*1.5平方的电缆线较好

网友A:
插排一般的都可以

楼主:
2500w  在220v电压上是多大电流呀,  选择几A的插排呀

网友B:
同意!正常工作电流最多5安培!
启动时会大一点!

网友C:
250V16A

楼主:
那用多粗的线呀

网友D:
2*2.5平方的就可以

楼主:
是不是要买16a的插排呀

网友E:
应该用16A的插座,2*4平方的线。

网友F:
 应该用16A的插座,2*4平方的线。插座不允许开关控制,直接单接,单独使用一20A空气开关.

网友G:
用4平方的线,插座要用16A

网友H:
插座用250v16a的,导线用铜芯2*4的最好,如果你要是变频的,就更应该了,不要虚接了。

网友I:
买指定16A的线排即可

网友J:
插座用250v16a的,导线用铜芯2*2.5的

网友K:
同意导线用铜芯2*2.5的
不知道2*4是根据什么算的,能不能有人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L:
单相异步电动机一个千瓦应该有8个电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M:
冰箱启动电流大,不能用常规的算法!
所以用250v16a或以上的排插交合理

网友N:
家用的就行,没必要太大

网友O:
2.5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