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刷机械

楼主(2007-02-26):
那位对制刷机械了解,我没有见过这方面的设备。想了解一下制刷机械中的钻孔机,植毛机。钻孔是不是上面有一排钻头?植毛机的原理?

网友A(2007-08-05):
钻孔机没见过,植毛机知道一点(电气控制上的)。植毛机对机械结构强度的要求很高,因为夹具是在做Y-Z平面上的高速直线定位,重复周期我有听说高到1000次/分的。如果机器机构不好,会散架的 - 当然不会啦,但精度和噪音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