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点的问题

楼主(2007-02-26):
大家好,我用的是S7 200 CPU 224 在使用过程中输入点串入了交流220V 导致该点损坏。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复?大概多少钱?(因没有多余的点)。

网友A:
自己拆开,输入点都有光耦,一般情况只是把电阻烧了,顺便检查一下电路板的印刷线,主要是检查公共点的。电阻一般是4.7K和820

网友B:
还不如再加一个4di的扩展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CPU 224 CN 烧坏的是I 0.0 要用这个点做记数器使用。

网友C:
“标准触点”说得不错,但操作起来要有电子基础。
我们公司可以维修,收费750元。http://www.quick-sine.com/cn/service.asp

网友D:
我用的是S7 200 CPU 224 在使用过程中输入点串入了交流220V 导致该点损坏????
能介绍一下怎么发生这个情况的呢,方便我们以后可以防止啊!!

网友E:
计数器也不只是I0.0啊!能用别的来带;还是说你全都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