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求助:高压变频与斩波内馈比较

楼主(2007-02-26):
最近要对高压设备被进行改造,想选择一种高压调速设备,但不知从何下手,对于高压变频与斩波内馈,各说各的好,不知道哪种更合适,选型应注意些什么,请教高手~~~~~~~~~~~~

网友A:
虽然不是高手,不过经过请教,有了几点比较:
1斩波内馈适用绕线电机,如果是技术改造,换电机的价格与高压变频差不多。
2从适用上来看,绕线电机需要维护滑环,维护复杂。
3虽然改造后调速可以与高压变频相比,但是节能效果不如高压变频器好。
随着高压变频器的发展,斩波内馈这种调速技术已经很少有厂家选择。

网友B:
斩波内馈价格便宜,性能、效果较变频差。变频价格高,性能、效果好些。建议根据经济条件自己选择。

网友A:
斩波需要使用绕线电机,价格高,维护不方便,整体来看不比变频便宜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