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PLC与MM420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7-02-26):
大哥大姐新年好,最近接到一个实验任务,要求用S7-200 (CPU226 24/16)的PLC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进行通讯,我采用PROFIBUS总线控制,则模块配置中需要用EM277通讯模块,想问一下各位高人,在选用S7-200型PLC与该MM420变频器通讯时是否如同S7-300PLC一样要进行网络的组态呢?并且我还要用一个触摸屏(TP2706 彩色5.7")来控制PLC.是否也在在组态时将其放进去呢?具体应该怎么进行呢?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一下,S7-200不支持PROFIBUS主站,加EM277也只能做PROFIBUS的从站,所以S7-200 (CPU226 24/16)的PLC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进行通讯,我采用PROFIBUS总线控制实行不通的。
你只能采用USS协议进行通讯。还有TP270你只要设置好通讯参数就行了。

网友B(2007-04-01):
虽然s7200不能作总站,但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可以,将西门子的触摸屏设为总站,S7-200为从站,构成PROFIBUS网络后,S7200程序通过系统功能块可以直接读取外部总线设备的地址。

网友C:
同意 lmhx: 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