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关于现场总线与分布式IO?

楼主(2007-02-26):
现场总线与分布式IO是同一个概念吗?如果不是的话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分布式IO 通过 现场总线 与控制器或 电脑相连

网友B:
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两个东西应该不是一类东西, 不能比较的,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现场总线, 它是一个协议, 而不是某一种硬件或软件, 比如FF, PROFIBUS, LONGWORKS, CAN等都是现场总线, 而HONEYWELL, EMERSON, SIEMENS, YOKOGAWA等都有他们的现场总线产品, 更通俗一点说就像是4-20MA, 它是一个国际标准信号制式, 不能说4-20MA和仪表有什么区别, 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网友C:
我同意上面的观点,分布式IO是总线产品,而总线是一个协议.产品与协议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网友D:
是的,认为分布式IO是总线产品正确地,总线上可以挂分布式IO,也可以挂其它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