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悬赏):以太网控制方案

楼主(2007-02-26):
    我公司有50台基本相同的设备,考虑通过以太网集中监控,各机器均有电磁流量计一台配用香港昌晖公司的swp-LK智能流量积算控制仪,及深圳韦尔的AC32变频器一台,温度探头PT100两只,测速接近开关两只,压力变送器两只,及其它位置开关若干,韩国LG的PLC k120s一台,想通过PLC及流量计的RS485及组态王软件组成监控网络,并可由主控PC下传生产工艺至PLC及流量计执行。工艺下传界面可用VB编写,工艺曲线可用SQL保存并打印。
    小弟诚挚求助,有完善可实行方案的,一经确定使用马上奉上辛苦费500元人民币。有参考价值亦感激不尽。交个朋友嘛,呵呵

网友A:
采用以太网混合I/O,I/O最少带4个AI,分别测量两路压力和两路温度信号,PT100温度信号可采用温度调理模块转换为标准4-20MA信号后接入。DI数量除你已经标明的2路接近开关外根据实际位置开关数量确定。I/0模块还应最少带有2路RS485/232,分别连接流量计和变频器,如果两台设备均采用相同的协议(最好是Modbus协议,因为大多数厂家设备都支持该协议)则用一路RS485也可以。上位计算机通过网络与以太网I/O的RJ45口连接完成通讯。上位除采用VB编程外最好采用标准的组态软件比较简单快捷,稳定性也较强。

网友B:
你这个案子并不复杂,我们做过很多类似的案子,用组态王+以太网转换模块,下接RTU、PLC或带RS485的设备,组成监控网络。资料已发你邮箱,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510-85110721、139515080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的k120sPLC与组态王通讯不上,正闷呢,嘿嘿

网友C(2009-08-06):
悄悄的问你;钱给人家了吗?haha

网友D(2014-07-28):
一个T-919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