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连S7 300PLC

楼主(2007-02-26):
 请问各位 MCGS 6.2 怎么以字节为单位3读S7 300PLC的I/O状态啊?  读出以后以二进制显示出来。 就是让技术人员在电脑上可以看到PLC的I/O状态。

网友A:
为什么要以字节读呢?你直接连PLC的输入寄存器不就可以了?
即:在MCGS中建一开关量变量设为a,a连接PLC寄存器I0.0那么
   a的状态即PLC第一输入通道的状态。
http://www.hmitech.com/bbs/Default.Asp?i=8

网友B:
设置变量,直接连接I/O点的地址就行的

网友C:
楼主是想省点吧,使用嵌入版下的300驱动可以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显示的时候使用bittest函数转换一下就可以了,操作使用bitset等位操作函数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