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化炉温控

楼主(2007-02-27):
现在我在改造一台平弯玻璃钢化炉的运动/温度控制系统!用的是三菱的PLC和三菱温度模块!用PID控制。但效果不是很好!请教熟悉玻璃钢化炉温控系统的高人,用什么控制方法比较好!

网友A(2008-08-23):
直接用变频器来节电改造,行不行,是怎么改造的呀 ,

网友A:
同行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正为这事发愁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玻璃钢化炉的改造

网友B:
嘿嘿,我做过,  用PID是没错,但是你的加热器是不是用可控硅控制的?  要不俺帮你做算了,好像是两年前做得,700多度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