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化炉的问题

楼主(2007-02-27):
在使用PID自整定的PID参数后 ,在玻璃生产一段时间后,炉膛内的上下区温度都偏高!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在玻璃放入的时候,温度变化比较快,使用简单的PID很难实现恒温控制。不是到你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法,(PLC控制)

网友A(2008-04-10):
能不能在详细一点,我们公司准备买一太,我是做设备维护的我想知道的多一点.谢谢!!!!

网友B:
      “在玻璃生产一段时间后,炉膛内的上下区温度都偏高!”

是测温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C(2010-09-04):
哪一位知道钢化玻璃工艺的给我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