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系列PLC

楼主(2007-02-27):
我公司一台三菱A2的PLC,工作不到半小时。RUN灯就闪,输出停止。复位或断电后又一段时间运行良好,不一会又出现如上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查看电源电压及24v电压是否稳定 负载电源是否容量足够
或者查看内部辅助继电器是否有报警

网友B:
检查电源模块

网友C:
没有见过,顶一下,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电源模块,如果没有问题,则需要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尤其是运行时间一定时

网友E:
PLC已坏,查看其报警原因,如果为扫描问题的话,建议更换PLC主机

网友E:
PLC已经损坏,检查报警信息,如果是扫描问题的话,建议更换PLC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