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线径和电流的换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2007-02-27):
哪位大哥可提供一下线径和电流的换算公式啊?例如我用1平方毫米的线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啊?谢谢!

网友A:
这是要查的
没有固定的值

楼主:
哪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B:
随便找一本电工手册就可以查到了,不同的导线,不同的线芯材质,不同的输电距离,载流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C:
没看到过这种公式,只能查资料,查电线、电缆的载流量

网友D:
1平米导线可承受8-12个电流

网友E:
不要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