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控制设备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7-02-27):
大家好啊,我现在做过很多进口的工控设备。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就是咱们的机柜接地问题。由于进口设备对接地要求很高,接地电阻要求不得高于4欧姆。但是我想问的是咱们怎么确定它们的接地是否达到要求?除了用摇表检测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单独接地指的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去过大地方,我去过的地方接地没一个合格的。

最低的要求都到不了

楼主:
但是理论上应该怎么接地阿?那位师兄指导一下啊?

网友B:
接地看似不重要,但学问还是满多的。

网友C:
接地的问题,我平常不怎么在意,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他的重要性了,下一步,要研究一下了

楼主:
是啊,我做过的一个系统因为接地不是很好,结果造成CPU重启,看来还是好好研究的好。

网友D:
接地(Protection Earth / Grounding) 一般来讲工业标准是地下1.2 到1.5米...

网友E:
在书店找本电工书看一看呀;接地标准都有

楼主:
呵呵,楼上给介绍一个吧。我现在郁闷坏了。

网友F:
该接地时一定要接地,不该接时就不要接,接了地还容易出问题

楼主(2007-04-02):
呵呵,我已经知道怎么接地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但是怎么检验我不知道,那位师兄知道,请执教!

楼主(2007-05-08):
紧急求助阿 !那位师兄指导一下啊 ?

楼主(2007-07-05):
最后测了一下接地电流是0.6A,那咱们的这个接地是不是成功的阿??请教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