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频烧碳刷

楼主(2007-02-27):
一台叉车,直流电机常烧碳刷,对电枢整流子车圆刮槽处理后,2-3天后仍烧碳刷,请各位帮忙。现谢谢了

网友A:
电刷刷握位置没调好,换流火花大

网友B:
刷握角度没调好

楼主:
谢了,我去好好调整调整刷握,直流电机是初次接触

网友A:
1、好好观察火花;
2、找有经验的老师傅,一块儿调;
3、调到换向火花最小;
4、注意电刷与换向器接触面磨好!

网友C:
多留意火花,自助资料库有下载火花等级。

网友D:
要用毫伏表和电池

楼主:
请具体给说一说

网友C: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3655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带负载前将电刷与换向器接触面磨好

网友F:
一是否电枢有匝间短路;二整流子不可车削的太多,直径太小时,电刷将短路三片整流片。一般车削0.5-1mm,只能车削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