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定位模块可以不要吗

楼主(2007-02-27):
现在发现很多三菱(中大型PLC)伺服控制线不用定位模块,普通模块是不能发脉冲的,是不是控制器内部在有些模式下可以自行定位,而移位距离是去调整电子齿轮呢.

网友A:
看看PLC和驱动器之间有没有总线连接,通过总线的形式有的时候是可以不用定位模块的!

网友B:
或者看伺服内部是否已含定位功能

网友C:
是不是用通讯呀?

网友D:
只要控制的轴数较少,可以不用定位模块

网友A:
除非驱动器具有运动控制功能,PLC只是给触发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补充一些:
还要看具体是三菱什么PLC
如果是FX系列,或者是Q172、Q173的CPU的话,
是不用定位模块的。可以直接连接伺服
LZ请告诉我们具体的PLC型号

网友F:
三菱的高端伺服和PLC有SSCNET II或者CClink等总线通讯协议,而且PLC内部和伺服内部分别具备位控或轨迹规划能力,所以完全可以不必使用定位模块。

网友G:
欧洲的低端伺服就具备这样的功能,高端的内含运动控制器,根本就不需要上位。日本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H:
to:大海
进来好吗?最近又有什么项目在做啊?常保持联系啦。哈哈

网友G:
to老宋:郁闷呀,近来没项目,赋闲在家。历来世之猛将最怕赋闲在家,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渠道太少,需老前辈多多帮忙!

网友A:
to:大海
大海先生是自己做吗?
是那里人呢?

网友I:
三菱的高端伺服和PLC有SSCNET II或者CClink等总线通讯协议,而且PLC内部和伺服内部分别具备位控或轨迹规划能力,所以完全可以不必使用定位模块。
为什么我们这有Q02HCPU + QJ61BT11N + MR-J2S-T01 + MR-J2S-10CP + 0.1KW AC SERVO的配置,也有Q02HCPU + QJ61BT11N + QD75M1 + MR-J2S-200B4 + 1.5KW AC SERVO的配置?

网友F:
To 帝国时代:我不了解三菱的具体产品型号,你的问题想质疑或说明什么呢?

网友J:
请问你用的DRIVER是不是 MR-J2S-CP型号的,这种放大器内置定位数据,不需要运动控制模块。通过几个针脚的通断来作为定位数据,最多可定位32个。本人菜鸟一个,如有错误,实属正常!

网友H:
大海:哈哈,我刚发一个邮件到hljcxh@sina.com 这个邮箱,不知道这个邮箱你是否还用,哈哈,很长时间没联系啦,如果方便也可以给我发邮件聊聊,好吗?shenyang@bjd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