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的问题

楼主(2007-02-27):
   我的施耐德辊腾的用在余热发电上。现在有个问题,我的下位是CONCEPT2.1的。我打开文件后,进行联机时正常,可以找到CPU及两人通信站和两个操作站。但进去后弹出“controller's configuration not equal to configuration database (miscompare at word 200)窗口,进入程序显示灰色不能联机。进入强制选项可以显示各点的状态(可强制)。必须要对CPU下装停CPU主机后,CONCEPT再联又可以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助解答。

楼主:
没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A:
你的描述还不是好清楚,再说具体点,象"必须要对CPU下装停CPU主机后"不明白

网友B:
因为你的程序与PLC中的程序不一致.重新下装后程序就一致,所以就正常了

楼主:
就是下装菜单内只有DOWNLOAD这项可选,而DOWNLOAD CHANGE这项为灰色的。所以只能下装而停主机后才恢复正常。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了,DOWNLOAD CHANGE出现的条件是要原程序一致,你在线时又做了一定的修改,明白了吧

楼主:
哦,这样啊.有可能啊.

网友C(2007-03-29):
就是现在的程序包括硬件配制与原来的不一致,重新下载配制

网友D(2007-06-03):
这是QUANTUM 的通病,在意外停电或其他情况下也会经常出现,但是西门子的单PLC或者是双机热备用不会出现这中问题,如果用QUANTUM的热备用将会更麻烦,不但主CPU要下载最新的程序,并且必须到现场把热备的CPU也要更新至最新的程序,要不然就出现"NOT EQUAL"

网友E:
这个请首先检查一下联机时使用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改变硬件配置和程序的。另外,PLC中程序与上位机中程序必须完全一致,即使某个元件你删除友重新加上,联机时都会提示不同。

网友F:
根据上面的英语提示,估计是上下位机的程序不相同

网友G:
这种情况偶而是会出现的,原因就是上位机与下位机中的程序不等.具体说是组态不等.我建议你在DOWNLOAD程序时,将project下面的code generation options菜单中include IEC upload information选上,这样在出现这种问题时,你就可以把程序upload上来,不至于说有自己不确定的改动下装下去。并可以恢复程序使之相等了。

网友H: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I(2007-08-13):
  因为你的程序与PLC中的程序不一致

网友J(2012-01-16):
concept上传程序后为何还不等

网友K(2012-12-13):
引用 网友I:
因为你的程序与PLC中的程序不一致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