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5000打开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2007-02-27):
      我的系统中装了西门子,然后安装了上rslogix5000后打开程序出现错误:
      Failed to open file 'd:\q.acd‘  An unexpected CTree error occurred .
      各位大虾,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本人急需答案

楼主:
在新建工程时,会出现:
failed to create project file 'c:\rslogix5000\project\we.acd'
the version of a table file did not match the version of the other table files in the data set

楼主:
各位工控好手,急需解决,我已经冲装rslogix5000了,可还是这样

网友A:
软件冲突。

网友B:
版本是一样吗?

楼主:
我10、11、12、13版本都装了

软件冲突?什么软件冲突呢?是西门子吗?

楼主:
重装系统后,先装rslogix5000、rsview32等AB软件,然后再装西门子系统,使用都很正常

网友C:
检查一下系统内的服务有没有关闭的.
若还不行的话,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D:
西门子有些软件在内部进程里面,在安装ab软件时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E(2007-04-04):
版本不够,仔细看一下

网友F:
 请教各位大师,我的系统中装了西门子软件,再装RSLOGIX5000软件后再打开RSLOGIX5000软件时,打不开该软件.总提示"OX7C931E58"指令引用的"O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如何解决?

网友G:
我也一样
真烦啊------------

网友H:
安装11~14

楼主(2018-02-07):
现在一般是把西门子软件安装一个系统,AB的软件安装到另一个系统

网友I:
只装一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