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选型问题

楼主(2007-02-27):
我现在项目需要选择PLC,我想了解一下S7-300和S7-400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程序容量、扫描时间、带I/O点的能力等方面

网友B:
技术指标和综合性能上400一般比300好。一般工程用300就可以了,400档次高点,像电厂等稳定性要求高的的项目用400还比较值。考虑工程经济,用300足够了。

网友C:
也要看你做什么项目了

网友D:
如果项目不大,300就足够了

网友E:
应该根据你所做的项目的需要来选择PLC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