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仪表数据采集4-20mA如何区分其中的温度压力信号????

楼主(2007-02-27):
求助!!!!
系统如下:
现场测量传感器输出4-20毫安信号,其中包括温度,压力等数据.如何将其转化为485通信信号(Modbus RTU),如果A/D数据采集卡能实现此功能,如何区分温度,压力这些不同的信号.A/D数据采集卡输出的数据能否是标准IEEE-754 32位浮点数存储.
外分感谢,请把资料发到我的邮箱.mgj909@163.com

网友A:
你没有具体说明情况
你的仪表是使用那种协议传送?

楼主:
不通过仪表,直接由现场的传感器采集信号,输出4-20mA到A/D数据采集卡

网友B:
自己先区分信号,如A/D采集卡的第一路是温度,第二路是压力.通讯就按这样来分.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你说的这个一路,二路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的想说的是温度,压力信号都是从一路4-20毫安信号传输出来的,这样的话如何区分.

网友C:
温度压力通过一路模拟量输出?我还没有见过,只有232或者485包含多种信息

楼主:
你说的对,刚开始的时候理解错误了.谢谢各位了